纯平显示器的消磁离合滴答响

楼主(2008-10-22):
给位同仁,我有台aoc纯平的显示器开机的时候消磁的离合器滴答响五次,屏幕无反映,何解?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一般是保护线路起控。

网友:
先查一下电源供电各路输出是否正常?对地打一下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