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7无内存和CPU时钟

楼主(2008-10-22):
升技NF7(V2.0)主板(北桥nForce2 SPP +南桥MCP2)
故障现象:
1、假负载上的2.5V参考电压只有2.1V,
2、BIOS和PCI上都有33MHZ的时钟,AGP上也有66.6MHZ的时钟,但是内存和假负载上没有时候,上了真CPU也是这样……不解的是,AGP的时钟是北桥发出的,既然北桥可以正常发出AGP时钟,为什么不能发出内存和CPU时钟呢

分析处理过程:
1、对于故障1,因为手中没有该板的电路图,查了其它NF2主板的电路图得知,此2.5V参考电压是cpu的N5引脚,信号名为APIC_DATA,此信号会直接连接到南桥,于是跑了线路,把通向南桥的线路割断后,2.5V参考电压恢复正常2.5V。
2、对于故障2,令我不解:众所周知,AGP的时钟是北桥发出的,既然北桥可以正常发出AGP时钟,说明北桥的工作条件是正常的,而且正常收到了南桥发送过来的基准时钟,并分化出AGP时钟,但为什么北桥不能发出CPU和内存时钟呢?

不解,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顺便求一下该主板的电路图或NF2的datasheet

网友:
换时钟IC

换时钟IC可以了,我修过20多片845和865主板是这样,PIC,AGP都有时钟,PCI复位也有,CPU就没有时钟和复位,换时钟IC就可以了,不要以为时钟不会坏!!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NF板的时钟IC在桥里面

网友:
内存和CPU时钟i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加焊桥 修好过一部分此类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