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反复检内存,C1.C6.01,反来复去在跳

楼主(2008-10-22):
845主板反复检内存
845主板反复检内存,C1.C6.01,反来复去在跳,我换了IO.刷过BIOS都不行,请高手帮忙,无限多谢谢!!

我终于试出问题了,(是昂达P4PE2主板)

之前我换了IO.刷过BIOS都不行
我终于试出问题了.不过付出了二片板代价!!
845主板反复检内存出就是跑码C1——C5 C1——C7代码循环,哪片板我哪时就不要它了,把有用的IC拆出来用,因为我有很多相同的板,是从网吧收回来的,就拿哪片板声卡IC(ALC650)拆出来装到第二片板时也就出现反复检内,本来哪片板是声卡没声的.我以为我是拿错板了,我又拆哪片IC(ALC650)到第三片没有声音的板上,谁知第三片板又出现反复检内C1——C5 C1——C7代码循环,我就拆开哪IC(ALC650),再试哪二片板都不行了反复检内存,我再看声卡IC有几个脚连通南桥,可能是南桥坏了,没办法!!!

就一片声卡IC问题,坏了几片板

网友:
  什么型号IO??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问题呢?

网友:
检测下内存的片选信号

网友:
有独立显卡没?如果有,请拔了去再测

网友:
北桥内存的工作条件多一点吧。再一个就是BIOS

网友:
补充上面说明

是昂达P4PE2主板,IO是W83627HF-AW,我在同一样的主板拆下来换了BIOS,和IO也不行

网友:
我终于试出问题了

之前我换了IO.刷过BIOS都不行
我终于试出问题了.不过付出了二片板代价!!
845主板反复检内存出就是跑码C1——C5 C1——C7代码循环,哪片板我哪时就不要它了,把有用的IC拆出来用,因为我有很多相同的板,是从网吧收回来的,就拿哪片板声卡IC(ALC650)拆出来装到第二片板时也就出现反复检内,本来哪片板是声卡没声的.我以为我是拿错板了,我又拆哪片IC(ALC650)到第三片没有声音的板上,谁知第三片板又出现反复检内C1——C5 C1——C7代码循环,我就拆开哪IC(ALC650),再试哪二片板都不行了反复检内存,我再看声卡IC有几个脚连通南桥,可能是南桥坏了,没办法!!!

就一片声卡IC问题,坏了几片板

网友:
是不是BIOS开机内存自检没关啊.
按一下ESC看一下.
能进BIOS吗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