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PE800

楼主(2008-10-22):
主板问题 :刚开始 主板 供电全部短路 接地,后来 查看有个三级管 击穿 更换完 还是对地短路 把电源管理芯片 拿下 在清理后在安装 开始 用假负载 测量 全部电压正常 ,放CPU和内存后 跑码为  C1-B0  查看内存供电正常  更换内存条 故障依旧 哪地方出现了问题

网友:
换一下内存电路的三级管
再不行就换一下内条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