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通电不断闪黑屏

楼主(2008-10-22):
台式机惠普的17寸液晶显示器

故障表现:指示灯不亮,屏不断闪烁;不是闪一下就黑屏那种现象,是基本看不到背光灯亮,只是黑屏快速闪烁而已,按任何按键无反应。

已确定不是屏的问题,换另一块屏上去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部分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
没看懂意思.既然指示灯没亮.有无缘无故的启动关闭高压,大部分跟MCU有关.(驱动板供电部分正常!

网友:
噢,换MCU是不是很大工程啊?

网友:
指示灯不亮,查电源板,再查驱动板

网友:
换MCU还不如换个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会不会是按键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一步一步地把问题细化,先把驱动与高压分离,看看12V 5V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再加一个开机电压给高压电路,看看灯管是否正常工作,经以上试验,都正常的话,问题应在驱动板上,特别要注意驱动板上的3.3V是否正常,
       建议楼主应该提供更加详细的检测资料与板号,芯片型号等给大家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拨下24C16重刷数据即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但必需是在查各电压输出及元件没问题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应是飞利浦机子的通病。所以,它的存储器24C16是插在座上的,出厂就考虑让维修刷数据程序方便了。

网友:
数据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