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原装机VIA主板的内置声卡IC是vt6103L声音输出,录音没有。请教中!

楼主(2008-10-22):
联想原装机VIA主板的内置声卡IC是vt6103L有声音输出,录音没有输入。请教中!
排除系统,驱动程序的原因了。
请问直接换声卡IC就能好吗,还是会有其它故障影响呢。

网友:
6103是网卡芯片的呀
你换声卡芯片不行就换声卡芯片旁边的轻振

网友:
前置跳线插好没有,仔细检查下

网友:
噢,不好意思,是ALc655,原来是好用的,然后什么都没有折过就不行的。

网友:
怀疑ALC650就换一下

网友:
先做了,再说好不好没试谁也不清楚,有条件建议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