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 5块硬盘通病

楼主(2008-10-22):
6y080 6y060 一共5块硬盘。故障表现为都是开机后盘体里面有吱吱的叫。有一两块叫了一会能认到盘。还有一些不认盘。开始以为可能是电路板有问题。对换了一些硬盘相同型号的电路板后开机通电还是老样子。后接到PCI3000 或者ISA3000中都试过一些盘能加载LDR中的ROM或者模块。还有一块能完全加载LDR文件。不过不管是只能加载LDR其中一项还是能全加载。进入后重写模块时盘体里面又开始吱吱的叫了。有一张加载LDR成功的盘写全写模块组能成功不过写的速度很快。感觉没完全写进一样。跳回正常模式一看能认盘但是读固件还是吱吱叫。也可以说是敲盘。加载LDR都是跳的安全模式。请问如果跳安全加LDR加不进的盘并且有敲盘声的盘怎么修?能不能加载C区LDR修?或者热交换什么的。本人学修盘不久请高手指点下。本人感觉应该不是盘体的问题。谢谢!还有如果都是6Y同型号的硬盘。电路板能不能互换。互换后会不会引起敲盘什么的。还是需要更换板上的BIOS才可以?

网友:
头坏了。关头。

网友:
还有更专业点的指点吗?

网友:
上面都教你关头还不专业,哇,我都还没学会怎么关哪

网友:
上面的就打几个字关头。还不如不打。连LDR都加不进怎么关头啊?不是笑话吗?就算你有关头的固件加不进LDR不是一样的白搭。就那几个字还专业啊。如果就会打那几个字能学什么东西。我只是想听听比较专业点的说法。谢谢大家!

网友:
换板要对板上5位序列号,就是IDE口上的那几个大写的.如果没有一样的.能对上主芯片号也可以,但要把原盘BIOS换过去.我试过用80G的板换到120G,换上原板BIOS都能用.

网友:
哥们!你要搞盘最好先认识电路板,然后看1个星期的说明书再到论坛多看下别人的维修经验再对硬盘下手,不然MT盘跟其它的盘不一样的,有些固件写了以后是没有办法修复硬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