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 C区的一疑问

楼主(2008-10-22):
请问人们常说的进C区修硬盘。跑C区什么。都是些什么意思。还有C区具体是指什么啊。C区怎么进入?对于不认盘的用LDR加载也不成功的是不是可以进C区修好?
硬盘

网友:
没什么人懂吗?

网友(2009-02-22):
高手都*脏话*滚蛋了 让我们这些菜鸟在这里瞎鸡巴干 靠

网友:
据我所知,MT在04以后生产的盘都带有C区,是A区固件的备份。如果A区固件坏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C区,通过在C区开SF对A区模块进行修复,并在此过程修复坏道。这是我的肤浅了解。呵呵。
希望各位大哥能指点一下,呵呵。

网友:
一般都用加载C区LDR的方式进C区做自效准

网友(2009-03-28):
加载C区LDR进C区做自效准对A区模块进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