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扫描到的全是感叹号的怎么恢复数据

楼主(2008-10-22):
前天一朋友拿来一硬盘,WD 80G黑一,说装不了系统
我用MHDD扫描全是感叹号,用XLY扫描也是全坏道。
进系统后显示盘没有分区。
他说要里面的数据。这种盘我问一修硬盘的人说可以恢复,要200大洋。
所以我准备自己弄。有没有人、高手有办法?
用WINHEX查找的时候提示有数据读取失败,很慢,半天没进度。等了很久也没有数据显示出来。
数据比较重要,我目前还不敢乱动。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明显,硬盘出现了坏道,或者磁头有问题。

先说坏道问题,坏道问题不是很难解决,主要看坏道的多少和出现的位置。当然还要看你要那个分区的数据。比如坏道大量集中在硬盘的前面,或者说是0道坏了,由于0扇放了主分区表,系统需要这些来看分区的信息,所以会比较慢。如果你不要c的数据,哪可以再dos下看一下分区表,然后屏蔽0扇主分区表的信息,让系统不读,这样就快了很多,也能正常进windows了。后面直接用软件定位后面的扩展分区表数据就能恢复了。

这种是比较简单的坏道屏蔽不读取的方法,注意和屏蔽修复坏道不一样的。

如果是磁头坏了,你也出现大量的叹号,这就比较难办了,就算是换磁头的几率也会小的多。

判断是否是大量的坏道,你可以再dos下用diskedit访问一下后面的扇区,就大概知道坏道的情况了。

另外,说点废话。你说那个200的人能修好,纯属骗你。连硬盘都没有看哪,都没有分析,凭什么说能能修好?当然,你问谁谁都那么说,没有说不能修,你还偏修的道理。从他开200就知道根本不了解数据恢复,估计也就是个用软件扫的人,根本不确定技术难度就开价。

给你个心里价位吧,也算让大家了解一下市场。数据恢复主要看技术难度来收费的,但是市场上很多做维修的人不懂,他们不能算做数据恢复的,因为他们的技术就是用软件扫描,技术差远了。他们会定个200,300的收费。简直是辱没了数据恢复技术啦。像你这样的硬盘情况,我以前做最少再2000以上,目前能做这个的市场最少也得再800左右。别说你的数据不值那么多,数据恢复不是按照你的数据价值定价的。

还有问题,加我qq,qq上聊

网友:
黑盘WD80G的盘是没有专用固件区的,真正要涉及到固件维修比较难搞。我遇到一例WD80G的黑盘MHDD扫描也是满盘感叹号,正发愁该如何维修的时候,又接到一个一样的盘修坏道的。我就试着把电路板对换了一下,结果硬盘就正常了。后来发现是板上的那个BIOS芯片不良造成。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办。

网友:
回2楼的:
不是说什么。首先,我确定那个人修过不少的WD盘已经修好,也帮我修过几个。
其次,他答应得很爽快。我不觉得他骗我,我见他做过数据恢复,也并不是纯粹的用软件扫描。而是看情况从固件下手。
再者,他答应得很直接而且不要求看盘,我知道其中有蹊跷,要么是黑一有这个通病(我以前也用黑一,但是在他给我修过黑1以后我就不再敢用了,黑一从某方面来说并不稳定),要么就是这个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既然他回答得那干脆,我想论坛里应该有人弄过类似的问题,来问问好了。

正如3楼说的那样,黑盘的WD固件容易坏,我拿到了修好的黑一很不稳定
固件模块非常容易出问题。以前经常是用得好好的突然出现一大堆坏块,用MHDD一擦就没有了。之后很不稳定,我都便宜卖光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不是攻击那个帮你修硬盘的人,我只是觉得有可能而已。

我觉得固件问题,其实应该算是修硬盘的问题,不能算是修数据的问题。当然,有些情况,要先写固件才能恢复数据。但是只是很少的情况,5%吧。

数据恢复技术,主要看他会不会16进制手动写分区表信息表。固件不过是pc3000的功能,哪是修硬盘,和刷机一样,和刷iphone,刷psp差不多,主要是软件应用,技术含量并不高。

网友B:
我不同意楼上所说,我个人认为固件问题,占有硬盘数据恢复的重要地位。对硬盘内部不了解,对固件微码的作用不了解,那么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数据恢复人员,只懂得手工恢复分区表,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软件,有的比手工恢复的还好,但是固件的修复,是没有软件来给你自动修复的。这就需要数据恢复人员,对固件微码的了解,比如2B的硬盘1B模块损坏,也就是G表坏了,那么现在这个硬盘一定是有很多坏道,如果不懂固件级数据恢复的人,一定会用软件强行拷贝,这样的结果只会是,更糟糕,即使拷贝出来了,也有大量的数据是坏的。而懂的固件微码的人,这个时候,就会用PC3000检查固件,分析模块,想办法重新构建这个模块。而这样的数据,恢复出来就是完整的。
总之数据恢复,必须懂得电子技术。固件微码技术。文件系统技术。这三个密不可分。只懂得一项的,必定会碰到技术瓶颈。

网友:
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
8楼说的很对,数据恢复的前提就是修盘,盘正常了才能提取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同意楼上所说,我个人认为固件问题,占有硬盘数据恢复的重要地位。对硬盘内部不了解,对固件微码的作用不了解,那么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数据恢复人员,只懂得手工恢复分区表,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软件,有的比 ...

强人,向你学习

网友:
期待解决方法~!

            学习中…………

网友(2008-11-2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正的高手都是不出声的,出声的。。。。。呵呵!
一些技术含量的东西,没有人会轻易的就给你!我花了12800个大洋学的!

网友:
肯定是加密啦

网友:
加密,不一定是主动加密,确实是加密了,能恢复!

网友:
学习下
  都是高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