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Nforce3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8-10-22):
一块精英NFORCE3 754主板,DDR一代内存,GHOST系统运行dxdiag提示上一次运行错误,看在线电影内存报错,更换内存后,感觉内存报错时间延长但还是没解决问题。量内存供电为2.75V,供电为RT9173B提供。
更换内存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不过是478CPU,换个CPU看下

网友:
能不能把报错的内容贴上来啊?
或者先重装下系统试一下。DDR内存电压貌似足够了

网友(2008-12-10):
2.5伏的电压,有点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