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精英945P-A主板ATX电源短路问题

楼主(2008-10-22):
请教各位老师:
        我有一块精英945P-A主板,触发开机排针,起机后几秒就自动断电,经查是ATX电源3.3V短路(对地阻值为6),查到PCI-E,储能电感接地,可是我已经断开了它,3.3V还是短路,我检测了俩天也没个头绪,看看各位老师有没有好的方法和思路,或有过类似的经验,提供一下,在下不胜感激,先谢谢了。

网友:
3.3V供电的地方多了,要多查查!!!!

网友:
VCC3用的多的地方:PCI,PCIE,南北桥部分
你板子3.3短路,与之连接的电感两端也会都是短路的,所以这不是原因,这个板的FSB_VTT是不是3.3转的?那与之相连的chipset有可能会引起短路的,断开这个MOS试一下

网友(2009-02-20):
将除南桥外的所有与之相联的MOS管和多脚芯片一个一个拆
看到底是哪个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2009-07-22):
呵呵这个板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 我最后查出来却是ATX 电源座的问题.拆下来再重焊一下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