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主板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10-22):
V星865PE主板供电的问题!!!!

主板插上CPU供电正常,但不显示,诊断卡上显示FF,主板插上假负载供电也正常,假负载上的复位只有0.26V但有时正常,其他的都正常.
还有就是不插上CPU和假负载开机风扇只转2秒就不转了,不知是那里问题.

附:还有一块一样的主板,开机风扇只转一下就不转, 强制开机也开不了机,是什么问题阿兄弟们!!!!!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电源保护了

网友:
有的主板不上CPU或假负载,触发后风扇转一下,然后自动关机。
先把CPU复位修上来,要区别是全板无复位,还是仅U无复位。

网友:
你去看下住板上的12V有没有短!

网友:
可能是你的CPU座子有点问题

网友:
查U的供电是否正常,看时钟正常否。看复位产生电路中的元件。

网友:
如果说你不上CPU可以点得风扇转
那就是CPU供电IC的问题

网友:
发现复位不正常,cpu 复位是北桥给的,总复位是南桥给的建议按按南北桥看看

网友:
CPU_REST  0.26V肯定不正常
首先要保证VCORE 其他各供电点电压正常,PCI_REST正常(短接REST有跳变)
然后要检查北桥的工作条件,电压,时钟,下压北桥看空焊否?CPU_REST点上拉电阻是否出错

网友:
试着按下南北桥或U座开机看能不能开。复位电压时有时没有。估计是虚焊。

网友:
正常的CPU复位电压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