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不加电不走代码????

楼主(2008-10-22):
刚接到一台IBM T22的机器,客户说原来可以进BIOS,就是进去就死机,后来不知道拿到什么地方修了现在就不开机了,我已经试过CPU而且CPU的电压都正常,桥的电压也正常,BIOS也换过了,IO也换过了还是不跑码?请高手指点这种机器就容易坏哪个地方?我谢过了呀!我头炸??
不开机
cpu

网友:
T22 再坏 也坏不到哪里了,。,。 在别人哪里修过,, 我以前遇到过, 也是在别人哪里修过, 别人把电阻给换成电容。。。 呵呵,, 做的很不显眼。。。 你注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