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IS651内存不过

楼主(2008-10-22):
一块精英L4S5MG5主板,SIS芯片组,内存不过,RT9173烫手,换过不管,也换过内存供电管,也不行,请高手指教那儿的问题,谢谢!

网友:
先上打阻值卡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RT9173有点烫手正常 你的内存供电管是什么型号的 换内存试过没有 是不是停到A6A7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正常,2。56V,跑到A6,就停了,旁边的排阻都没有问题,用手摸上去很烫,需要马上拿开

网友:
首先要确定内存供电是否正常?VTT上拉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RT9173烫手是正常的,哪供电管也正常,不需要换。

网友:
上拉电压正常

网友:
检查下北桥,北桥是管内存和显示的重要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