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is板子775针的,不复位

楼主(2008-10-22):
联想sis板子775针的,不复位!测试卡rst灯常亮,请问这种主板应该从哪里下手??
电源管理芯片都换过了,谢谢,
芯片

网友:
sis芯片组的大多都是芯片问题.我遇到十几块这样的,要么加热一下南桥就可以,要么就换南桥芯片.

网友:
BIOS是否正常。。。。。。。。。

网友:
478针的SIS芯片,无复位通常刷BIOS能解决。

网友:
已经解决,是一个小三极管导致的故障,电源灰线的线路出了问题,谢谢你

网友:
不复位好像和bios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