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液晶显示器暗屏

楼主(2008-10-22):
三星740N液晶显示器,客户拿来一共是12台,其中有10台已经好了,都是电容和3A保险管损坏,但最后有2个是换了电容和保险后,故障现象由电源灯常亮蓝色变为闪烁,屏上无暗影显示,原来是暗屏的故障,现在彻底没显示了,在线等待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看一下高压板上的MOS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你整块高压板换掉试试看

网友:
12台机器,那你用好的机器的高压板和驱动板互相换一下,把故障定位一下,看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的故障,最后也就好修了哟

网友:
高压变压器 两个次级绕组阻值量一下 应该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