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DREG修复硬盘原理

楼主(2008-10-22):
如果仅仅是为了修复软损坏,一个原厂的DM软件就可以完成90%以上的任务了,根本不需要购买上万元的所谓专业软件,而现在HDD Regenerator、MHDD、PC-3000和效率源等等这些软件,在宣传上就说明了他们所针对的不仅仅是软损坏,而且连硬损坏里面的物理坏道甚至是一些IC的损坏都可以修复!

   目前,第三方软件修复硬盘扇区的物理性损坏一般有两个主要方式:反向磁化和修改硬盘缺陷列表。
反向磁化是最先被应用的一种修复硬盘扇区物理性损坏的方式。一般地,硬盘的磁头只能负责读取和写入信号,而读取、写入数据信号所需要的电平信号跟磁盘表面的磁介质本身是不一样的。而反向磁化就是通过用软件指令迫使磁头产生于磁介质本身相应的高低电平信号,通过多次的往复运动对损坏或者失去磁性的扇区进行反复加磁,使这些扇区的磁介质重新获得磁能力。HDD Regenerator就是最先采用这种方式的软件,后来有一些软件通过分析它的算法和指令,也掌握了反向磁化的信号,采用跟它相同或者相似的引擎进行反向磁化。要注意的是,现在市面上有不少所谓的专业硬盘维修公司发布了一些自称可以维修硬盘坏道的软件,一般也要300元左右,其实他们只是通过Ultra Edit、Pctools等二进制编辑工具对HDD Regenerator的界面信息进行改写;或者对HDD Regenerator进行脱壳,换上自己编写的外壳界面摇身一变而成的。说白了就是盗版的HDD Regenerator,这请大家务必区分清楚。进行反向磁化最大的缺点是速度慢,对一个磁介质不稳定或者失去磁能力的扇区进行磁化,磁头很可能要往复成百上千次,如果硬盘只有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坏扇区的话,慢慢熬也是可以的。但是现今硬盘动辄上百GB的容量,有上万个坏扇区也是很平常的事情,这时候如果用这种方法去修,大概还没有修到10%,磁头就会因为疲劳过度变形了,本来通过隐藏分区后还可以用的硬盘就会彻底报废。而且这些扇区的磁介质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即使磁化了,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使用,但随时有重新失去磁能力的危险,硬盘其实并不稳定。同时,这种方法并不能修复物理划伤这种硬损坏。
修改硬盘缺陷列表的方式就是对反向磁化的改进,这种方法和上面说的硬盘厂商的维修方式非常相似。前面说过了,硬盘厂商对于自己硬盘产品的系统信息区的信息内容和读取的指令代码,一般是不公开的,但是一些技术人员通过分析和逆向工程,破解了厂商的指令代码甚至Fireware,使得他们可以编制出程序软件,自由地读取、修改和写入硬盘系统信息区的信息。这样,他们同样可以像硬盘厂商一样,编写程序对磁盘盘面按照物理地址进行扫描,重新构造出新的缺陷扇区列表写进系统保留区来替换原有的列表。经过这样的软件维修的硬盘,理论上说是跟硬盘厂商维修的硬盘是没有差别的。这种软件因为有了这个功能,所以价格非常昂贵,PC-3000要上万元,效率源专业版(零售版只能修复ECC错误和CRC错误,其实什么也干不了)也要六百多,而且他们是不包括以后的升级技术支持的,因为这些软件有着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毕竟他们是通过破解获得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非法的。不同的硬盘厂商、甚至同一厂商不同型号的硬盘,对于系统保留区的控制代码都是不一样的,Fireware也不同,为了让软件有通用性,他们必须通过不断地破解新的硬盘型号才能使软件支持更多的硬盘。而如果因为你购买了一套软件他们就要不断给予升级支持的话他们是绝对不干的,为了要修更多的新的硬盘型号,你就必须不断地支付升级费用。在另一方面,对硬盘的系统信息区信息,如果破解得好还可以,如果破解得不好,把信息修改写进去以后,轻的会让硬盘在读写时频频出现错误,不稳定;重的就会报销掉这个硬盘了

网友(2016-05-26):
用这个有的盘能修好,但是用不久

网友:
硬盘电机转了停,待会又转,再停,老是重复,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