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l黑屏

楼主(2008-10-22):
三星711N在接电时灯管会亮一下。一、二秒钟就会黑屏。高压板初级线圈15V供电正常请问会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把问题说详细点!比如开关和指示灯,已经各部位的电压情况!别人才好给你分析,问题才更准确!MUC 高压 灯管都会出这样问题,亮的一两秒钟接上信号看有没图象,有的话基本上就是高压或灯管!

网友:
就要认真查高压部分了

网友:
根据故障现象:主要检查1)灯管老化2)高压板上有无虚焊点3)高压板上的电解4)根据高压板主驱动控制芯片型号查有关高压反馈i电平信号是否正确。由浅入深。

网友:
你在黑屏时测一下驱动板往高压板控制信号是有还是无,这样就可区分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或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电源高压板一体板上是否有三只VR?如有就直接换掉。
如没有可能就是其中一只升压变压器坏了。可采用把高压芯片的保护脚接地让保护失去作用,强行让电路工作的方法判断是那一只变压器的问题。此时,如变压器内部有轻微短时手感温升高的一只坏;如变压器短路严重,可马上发现有问题的那只就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