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买的带卡PC3000无法启动,提示:ERROR2

楼主(2008-10-22):
在论坛买的带卡PC3000,硬盘也是,才装上高高兴兴进系统,再进PC3000,开始检查软件的完整性,然后就是这个ERROR2报错。主板也是论坛买的,CPU 是赛扬1.7,内存512.。。换了P4 2.8的CPU也是同样的提示。郁闷。初次使用实在不知道该咋弄它,希望哪位大侠帮忙指点。

网友A:
第一块硬盘已经报废了。幸亏我还有第二个,类型,型号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呵呵。。。装好系统后没有上面的提示,但是。。提示要发MAIL,,,什么授权码之类的东东。又搞不懂了。求救。。。
而且,XP系统无法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硬盘已经报废了。幸亏我还有第二个,类型,型号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呵呵。。。装好系统后没有上面的提示,但是。。提示要发MAIL,,,什么授权码之类的东东。又搞不懂了。求救。。。
而且,XP系统无法进入 ...

硬盘可能要提码注册才可以用的。另外硬盘很多是要通过写固件后,才可装PC3000的。在附盘中应有说明的。

网友:
鉴定结果:楼主是菜菜菜鸟鸟鸟!

鉴定结果:楼主是菜菜菜鸟鸟鸟!

网友:
我都是按说明书上一步一步做的我的硬盘是MT的都符合要求。先写固件,后全盘GHOST.
现在的提示变成这个了。我没装网卡之类的,主板也不带网卡。也没加任何PCI 设备。好像是注册码过期之类的。跟装了网卡的错误提示一样。

网友:
我的PC3000能够启动 但是那两个接口连一块硬盘也找不到 我气死了

网友:
楼主, 我也是新手,很同情你。
别省钱了, 我连 硬盘 CPU 内存全都是从一块买, 收到货 就装好了。

网友(2009-03-20):
我的 PC3000跟楼主是一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啊?

网友:
有没有不花钱的硬盘修复软件啊,简单的就行,啊屏蔽的就行

网友:
怎么才能升威望呢?

网友:
重新GHOST一下硬盘,一定要全盘GHOST,如果还不行,可能是硬盘不符合,提码回写固件不对

网友:
我知道怎么弄了 我重新发了封注册的邮件给那边 今天收到了  可惜我的盘又挂掉了!~

网友:
鉴定结果:楼主是菜菜菜鸟鸟鸟!
引用 网友B:

鉴定完后不要没事了,拿出点东西让我们这些“菜菜菜鸟鸟鸟”学习一下。

网友:
把PC3000重插一下,PCI插槽经常与PC3000卡接触不良才产生许多莫名其妙的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