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改装高压板

楼主(2008-10-22):
高压板只要能满足供电、地线、有开启信号就能够点亮灯管。
拿下高压板后,先测保险、二极管三极管和场管有没有损坏,如果没有,高压板就没有修理价值判断高压板有没有修理价值,可以把高压板接上可调电源,用一3V以上的电池,负极接高压板的地线,用正极去碰触剩下的信号线,如果不能点亮灯管,说明高压板损坏。
1 N# B. I1 N3 H在没有灯管的情况下,先关掉万用表,把表笔接到高压板高压输出的耦合电容上(似接非接状态),开启电源开关,看瞬间表笔头有无火花,如有,高压板是好的,反之,    (高压板损坏高压板的供电:.)
IBM的机器在11V--16V
东芝的机器在5V--15V
戴尔的机器16V--20V5            改装高压板:
、     测客户机高压供电保险处的供电电压。
'    找到客户机高压板的亮度信号线。调节亮度开关(FN+  ),电压随之变化的是亮度信号线。
  找到开启信号线。在亮度信号线上或下一根,电压为3—5V的是信号开启线。
,  找一个供电、大小和客户机高压板相似的OEM高压板。 找出代换高压板的供电线和地线,并接上外接可调电源。
  用3.3V电池去碰触剩下的线,能够点亮灯管的是开启信号线,另一根就是亮度调节线。
7、     把客户机高压板上供电、地线、二根信号线和代换高压板上线一一对应焊上,通电开机就可以测试。

如果客户机上高压板的排线在七根以上,说明其它线可能接上了发光二极管,如果用OEM的高压板,将使机器的信号指示灯不亮,

网友:
看看,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一般高压板先修,修不好就用五指多长的高压板换就是了,比如E255的高压板,就可以就5指多长的高压板换还可以保留还来的指示灯,不信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