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333/C在进系统LOGL处不动

楼主(2008-10-22):
请各位高手指点:华硕P4S333/C主板,南桥SIS 961,能正常安装系统,但在装完后在进系统的显示WINDOWS XP的LOGO处就卡住了,确定是主板的故障,一般和主板上哪部分关系较大?

网友:
中断发生冲突的时候,有这种情况。刷个bios程序,尝试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先试试看

网友:
換一換內存,可能是內存問題。

网友:
已排除其它配件的可能,确定是主板上的故障

网友:
刷了一个最新的BIOS,结果还是一样。有没有其它的好办法啊

网友:
声卡问题大些,其次是网卡

在BIOS下把这些都关了试下

网友:
CPU座子虑焊的可能性有没有呢?

网友:
论坛的书上就是这样写的,一看就是爱看学习的人

网友:
检查 键盘 是否正常

网友:
个人觉得是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我再试试看

网友:
硬盘出问题,也会死的,系统装的进,不代表硬盘就是好的,用MHDD检查一下,比较放心

网友:
排除其它配件的问题,在主板的故障

网友:
进BIOS关闭所有外设,如果说还是这样的话,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2008-11-24):
谢谢大家的帮助,诚如'昨夜有风'说的:
在关闭了声卡后已经顺利进入了系统.我另外加了一加独立声卡,解决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声卡也可以引起这个故障,学习了。以前碰到这个样子的问题大都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BIOS里关掉这些设备的方法以前看到过,不过还真没有遇到过声卡,呵呵
有几次倒是遇到过电源,呵呵,硬盘就是常事了。

网友:
看下主板CPU和内存傍边是否有电容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