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停电

楼主(2008-10-22):
我有一块775ASROCK的主板。
它 是有显示也可以进系统但是用了10多分钟后就自动停电了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象你这种情况,首先检查cpu的散热,90%是散热不良引起的。摸一下散热片的温度,是否烫手,清一下灰尘,再加点散热脂。应该可以的。
如果不行的话,更换内存和电源。
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CPU风扇按到位民吗?

网友:
若是照前两位说的还不行的话 再查一下电容 MOS管 电源管理芯片 还可最小系统看看

网友:
散热不行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CPU散热不良造成的,换个775的风扇加点硅脂,进BIOS看温度显示,能生高到多少,70以下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