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 P4P800S-M/S无核心电压无复位

楼主(2008-10-22):
一块华硕P4P800S-M/S主板  848芯片组(板子上是这么写的·~在网上没找到这个板子。不会是假的吧??)
刚开始内存下边的一只管子 9915H在触发后极度发烫,看帖子说管子基本都能代换,就拆 了个其他管子换上,但是触发后南桥又有点热,就又把9915H换回来了~~~后来这只管子又不烫了,原来管子的S极D极电压相同。2V左右,现在只有0.01V了~~~
能触发,
全板无复位,
CPU、内存电压只有零点零几伏,
PCI A14 3.3V待机电压有,
BIOS无电压,
南桥电压正常,
北桥无电压,
上管G极和PWM电压13V左右,有点高了,
时钟芯片3.3V供电没有,
AGP只有3.3V,
主板没有检测出短路,
检测卡直接不显示数字,
集成网卡已经拆下来了~~
假负载比较老了,VID3已经下拉到地~~
我实在是理不出头绪了~~~大家唻给我提点建议~~~~
还有块845板子,上假负载触发后内存插槽的排阻发烫~~还没测量过~~不知道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
没人唻看看吗???自己顶·~~
还有哪里需要检查的或者是哪里的原因???
给下提示好不好???

网友:
看下是不是电源管理IC坏了。

网友:
先把VTT1.2V修出来,.是LM324控制的吧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按顺序来
别急
cpu 内存 agp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 时钟 复位 按顺序来

先内存后 agp再 cpu供电才是吧

网友:
把  内存  北桥 供电管  都换了  最好原型号代换  还不行的  话 换控制  再不行   北桥  就 差不多挂了   P4P800S北桥  虚焊  或 坏  是 通病

网友:
你那个只有0·01v的管子是否对地短路了啊,不然怎么这么烫,  还有上下管的控制脚有没有电压啊,pwm芯片的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上下管控制脚有电压  但是只有零点零几伏,发烫的那个管子原来输入输出都是4V左右,正常电压应该是3V,现在只有0.01V了~~不知道又烧掉了什么~~~

网友:
检查这只场管的控制IC

另外LZ最好把你发的帖子整理一下
思路写清楚一点

网友:
因为思路混乱才唻让大家帮忙整理下·~~

网友:
在新手区潜水N久~~~看到帖子说时钟芯片不工作CPU也没有电压~~
CPU供电管是好的~~电源管理IC是ADP3180,应该是控制脚吧???电压只有零点零几伏·~~~难道是电源IC坏了???
但是同时时钟IC供电也只有零点零几伏,时钟芯片会不会影响到电源IC???

网友:
原來是這樣喔
感謝您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