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478测试结果太夸张,请帮忙分析下

楼主(2008-10-22):
一块V星6600LE PCI-E显卡,原来DOS下都花,现在只在进WINDOWS后花,进WINDOWS后时间长了还会黑屏几下,最后导致死机,MATS测试结果如下,两次结果不同,不知何故。

第一次: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7192            0
FBA[63:32]           0        17192            0
FBC[31: 0]         149        19772            0
FBC[63:32]           0        1706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149
Write   Error Count: 71224
Unknown Error Count: 0

第二次: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7192            0
FBA[63:32]           0        17192            0
FBC[31: 0]           0        17276            0
FBC[63:32]           0        1706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872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前段时间碰到一片5600也是显存全部写错误,
有时不能点亮,加焊GPU后故障排除。

仅供你参考。

网友:
我遇到的显卡问题有50%是通过加焊解决的,GPU出问题的多些,用手工做的BGA机加热很得心应手,就是哪种从工厂搞出来的无色水用完了,用松香水很脏,谁知道那种水是什么水,哪里可以搞到(原来的是朋友从华硕厂里拿的),焊芯片做BGA都像没动过一样,显存坏的也有些.占30-40%,BIOS和供电坏占10-20%

网友:
我也怀疑GPU问题,不可能显存都坏

只是不知道加热GPU要注意什么,把握不好,怕加热过头越搞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