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画面随着图象大小变化

楼主(2008-10-22):
显示器是(CRT)SAKURA的牌子我只换过行管(第一个换了3个小时就又击穿了 这个已经用了3个多小时了现在还没坏).现在是只要一打开网页或者其它文件画面就随着缩小,显示器的两边都出现黑边了,显示器板子上的可调电阻都调到底了,面板上的行幅也调到100了就是两边不到头留下黑边.当全部关掉 只是桌面的时候画面就立刻变的很正常了.请问各位老师这到底是那的问题啊,怎么维修呢.谢谢啊.最好详细点啊.我对显示器不太懂啊  非常感谢!!

网友:
二电源 看一下

网友:
详细点啊.,,,,,,谢谢啊

网友:
在升压管S极再并一个0.22欧的电阻试一下.

网友:
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并啊,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上面说的太好了。就是那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风版主你好;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不怎么懂显示器维修。上面你说的并电阻?,电阻的一脚接在S极 我不清楚另一只脚该接到哪里啊 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
我感觉是高压包的事,你换个试试吧,

网友:
这应该是行幅大小随亮度变化啊,查ABL电路和行幅自动校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