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kg7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22):
现象:工作正常 网卡工作奇慢 能PING 不能打开网页 换网卡同样 换主板所有板卡工作正常

检查:PCI槽工作条件正常  有四条AD对地打值为8K(A58 A57 B58 B56)其余为4.7K

目前:跑线进南北桥 感觉迷茫

需要:求助

另: 据说此前曾经遭受雷击 坏网卡 换后正常

若是NB 或者SB 坏了 看来只好拿来拆零件

网友:
QQ能登吗:重新安装系统看看.

网友:
ping 网址行吗??软件故障都排除了?

网友:
把打坏的集成网卡芯片吹下来 在用独立的网卡

网友:
软件部分已排除 无集成网卡

网友:
你换块PCI设备来试试不就知道PCI槽是好是坏了吗?还有就是检查南桥的各路电压

网友:
有四条AD对地打值为8K(A58 A57 B58 B56)其余为4.7K

应该是南桥不良。

网友:
看来是没戏了 换桥不值得 这板子看着好 价值也就那样了 谢谢几位作答  已经告诉他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