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灰屏

楼主(2008-10-22):
DELL      E17FPB的液晶先是指示灯一亮及灭    一看是高压板或电源电容 鼓   换高压板后灰屏
看了一下屏接口松动   有虚焊     焊后还灰屏    灰屏是灯管亮但   没信号    不是白屏   驱动板2621    2025  换过也几块和不同斑本的2621换过好几块都 一样   屏是LG.PHLIPSR的  LE170E01
屏显块是48D821T    SN029033PZP-1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灰屏是什么意思,

网友:
按照你的处理,电源和高压板的问题已基本解决,需考虑:1)但仍要测量各输出电压是否符合额定值(一般不能偏差大于5%),2)如果面板开关指示灯不变色就是mcu故障。3)接视频信号看看,仍然灰屏就是屏线两边的连接问题。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认为故障。。。 检查检查再检查。。
此问题有待研究。

网友:
楼主说,换用2621和2025了  那说明用通用板试过了,那只能是屏坏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