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案例入手分析解决显卡常见故障

楼主(2008-10-22):
刷新BIOS后的影响

     几乎每个月,出现显卡的厂商都会在网上发布新的BIOS供DIY们刷新自己的显卡,以获得新功能和修正BIOS的BUG。但也有不少人在刷新了之后,玩某些游戏时会死机或是自动跳回桌面,更有用名牌厂家的BIOS刷坏自己的显卡的案例。如果刷新之后Windows的多数任务正常,只是某个驱动程序如Photoshop出错,你很难想到是刷新BIOS的影响,所以排除故障可能会走弯路。
    建议:你的显卡工作正常的话,最好不要乱“升级”。因为显卡的BIOS各个版本对电脑的主板、电源有一定的相适应(兼容)特性,如果目前的部件是和睦相处的话,还是不要乱改好。那些所谓刷新后的新功能,其实大多数是噱头而已。主板的BIOS也是一样,除非是出于为了支持新的CPU考虑,没事乱刷有点冒险,不值得。 另外,显卡的固定螺丝不用拧得太紧太死,适中即可,因为显卡里开机箱的挡板还有一点距离,如果拧螺丝太紧会强行把显卡的一头微微拉离插槽,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那就和固定螺丝的意愿背道。
小技巧

一般诊断显卡与内存故障的区别显卡和内存有问题,电脑开机都是黑屏的,如何区分呢?要注意的要点有:

1、注意电脑有无小喇叭的报警声,如果是有报警声的,显卡的问题可能会大一点,而且我们可以从报警声的长短和次数来判断具体的故障(主板附带说明书中会出现具体的判断方法,请大家自己找来参考)。

2、如果黑屏无报警声,多半是内存根本没插好或坏了。没有内存电脑根本开不了机的,当然也不会报警。

3、注意面板的显示灯状态,如果无报警声又检查过内存了,可能会是显卡接触不良的问题,往往伴随硬盘灯常亮;还可以看显示器的状态灯,如果黑屏伴随显示器上各状态调节的指示灯在同时不停地闪烁,可能会是连接显卡到显示器的电缆插头松了,或是显卡没在插槽内插紧。

网友:
如果内存没是没插或没被南桥检测到,会报警一直响。而没认到显卡会有一长两短的报警或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