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可以当隔离变压器用吗

楼主(2008-10-22):
我想请问一下家庭用的稳压器可以当隔离变压器用吗?

网友:
我认为好想应该可以!

网友:
那怎么才知道是带隔离的还是自偶的呢?稳压器上会标出来吗?

网友:
3楼说的对。稳压器上不会标出来是否是自耦变压器,通常稳压器采用都是自耦变压器,因为这样完全满足要求,结构简单、成本低。买隔离变压器的话,到卖工业低压电器的地方才行,300W的大约100多元。以前我曾定制了一下,300W的话了200多,亏大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