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硬盘数据能恢复吗????

楼主(2008-10-22):
一块希捷80g的串口硬盘,重装系统时,不小心全盘格式化了,格式化进度条才出来一点点时我发现了我的错误,立马把电脑重启了,后来把这块硬盘挂到其他的电脑上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分区也没有了 只剩下了一个将近80g的整体 而且还进不去,我再也没有对这块硬盘进行过任何的处理,请问,有什么软件能使我的硬盘上的数据能全部恢复吗?谢谢了!

网友:
硬盘原来有几个分区?

网友:
有5个分区。。。

网友:
这个比较容易,应该都能找回来,可以用EASYRECOVERY

网友:
大部分可以恢复出来 没问题的 我做过很多数据恢复

网友:
是不是要花很长时间?毕竟是80g啊

网友:
如果原来5个分区,现在只有一个分区,一般是分区表出现问题,一般在重新装系统时误操作GHOST进会出现这 种情况。用Diskgen或者分区表医生试试,一般后面的几个分区中的数据都可以恢复出来。

网友:
你应该做的不是格式化啊,格式化只会动分区的内部,和分区没有关系。你现在变成一个大分区,是分区表的问题。说明你的分区表错乱了。

如果是轻微的错乱,用软件可以试试,也许可以恢复,前提是软件能找到残留的分区信息。

但是拷贝数据恢复比较麻烦。

便捷的方式的是手动写分区表,顺利的话,10分钟就可以完成数据恢复。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用软件重建一下分区表试试!
应该很快地!

网友:
重建分区就可以了哟

网友:
WINHEX或者用分区表修复工具就可以了。
建议用分区表修复工具,他是全自动寻找的,找到分区点后提示问你是不是你要的分区大小,只要你记得你原来的分区大小都可以很方便的恢复回来。

网友:
这个很容易的 前几天我们公司有台机子用一键分五个区,之后客户说以前还有资料在D盘 问我们怎么办 跟你的情况有点一样 其实方法很简单 用汉化新世纪的ptdd搜索分区表 将分区表回复到以前的状态 然后进pe 将资料拷出来就ok了  很简单  你可以试试

网友:
请做好数据备份,如遇丢失请咨询安信数据恢复中心
数据恢复[/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