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2):
LTM12C270 用2025L的板
自己 有个12V2A的 电源 能点亮么?
谁 来 给个 答复 谢谢
电源

网友:
可以试试不过他的电流小没有问题,一般都现在的液晶都4A或者5A的了你的应该可以用

网友:
2A的好像
电流小了点啊

网友:
对于要长时间工作的12V电压,最好是3A以上,临时用一下稍微小些也没事

网友:
你的LTM12C270 用2025L的板,是完全可以的,你用2A的电源也的完全够的,因为你那屏的电流很小的.

网友:
电流小了 用他带不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