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Pro 6000 PS600Q-0YTH5可以用什么屏代换?

楼主(2008-10-22):
一台东芝Satellite Pro 6000 PS600Q-0YTH5显示屏坏,请问可以用什么屏代换?

网友:
尺寸一样接口定义一样就可代换

网友:
东芝 Satellite Pro 6000(PS600Q-0YTH5) 显示屏屏幕描述 14.1 XGA TFT LCD 1024x768
按照网上的资料这机的屏是14.1
但是我手上有块14的屏,放上去比外壳小很多
量过外壳的内框对角线是15寸
和我的15寸液晶显示器比了比
那个屏的框比我的15寸液晶还宽

网友:
手上有块14的屏
接口应该一样的
因为都是20线
信号线的插头一样的
和下图一样

网友:
东芝Satellite Pro 6000 PS600Q-0YTH5
这台机居然有14寸和15寸两种规格!
http://www.sqchain.com.cn/Article/toshiba/294.html

网友:
这是底部的铭牌

网友:
手上有块14的屏
接口应该一样的
因为都是20线
信号线的插头一样的,插上去都一样的大小
能不能换上去?
15寸的灯管和14寸的灯管有区别吗?
用15寸的高压条接14寸的灯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怎么看感觉你也不像搞维修的啊,

网友:
楼主,你真的在这个BBS里逛了一年了吗?

很怀疑,

网友(2008-11-23):
这个屏我有啊,原装的,要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LSD
PM个价钱给我看看!

网友:
拆开看屏的型号不就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机器屏

网友:
给:意志的胜利

我有台这样的电脑正烦着,屏幕只有三分一显示下面是白的修不好。要多少钱?

网友:
意志,好像有点不同,你拍个高压条的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