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加密后解不开了怎么办?

楼主(2008-10-22):
如题。我现在研究MHDD,用PWD加密了一块硬盘,但是却解不开了。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先用Unlock,然后Dispwd呢?用了Unlock输入了密码,还是解不开。请问正确的方法呢?我从网上搜到的都是互抄,却没有 一个真枪实弹起得上作用的。求高手帮帮忙。要不然这一块硬盘就废了呀!

网友:
Dispwd吧?实在不行就用VCR 擦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我现在研究MHDD,用PWD加密了一块硬盘,但是却解不开了。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先用Unlock,然后Dispwd呢?用了Unlock输入了密码,还是解不开。请问正确的方法呢?我从网上搜到的都是互抄,却没有 一个真枪实 ...

我实战过,是这样的: 第一步:用unlock- 回车  选择0 回车 后输入你的密码! 第二步:用dispwd -回车 还是选择0 回车再一次输入你的密码     回车--OK ,但是要ALT+X退出MHDD后断开电源在加点才能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实战过,是这样的: 第一步:用unlock- 回车  选择0 回车 后输入你的密码! 第二步:用dispwd -回车 还是选择0 回车再一次输入你的密码     回车--OK ,但是要ALT+X退出MHDD后断开电源在加点才能生效!

我后来也是这样成功了。不过还得谢谢你的关心!学习了。

网友:
对这个软件试用的不多,呵,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