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每次触发无显示,再按复位开关才一切正常?请教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08-10-22):
杂牌主板每次触发能通电,跑码到25,无显示,再按复位开关就能正常启动并且有显示一切正常,之后使用也正常,能正常关机,重启,但关机断电后又只能触发跑到25无显示,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怎么这么久没有一人回帖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跑25 应该到显卡了 检查显卡供电 显卡槽

网友:
跑25到显卡了吗??

网友:
可以肯定显卡没有问题  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显卡供电管 电容 北桥

网友A:
“再按复位开关就能正常启动并且有显示一切正常”

基本可以肯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了。
看看板子上面有没有门电路。
有的话先换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按复位开关就能正常启动并且有显示一切正常”

基本可以肯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了。
看看板子上面有没有门电路。
有的话先换它

没有电路芯片呀?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呢?
感谢大家的回答!

补充一下,这块主析原来是通电诊断卡REST复位灯亮,找PCI发现没有复位电压,跑路PCI复位点接个NPN场管连一个排阻
进入北桥,测场管S极电压只有0.3V,其它两极正常,还有拆下排阻测量,其阻值变大了些,于是更换了排阻和场管,不过现在发现更换时不小心烫了一点点场管边的电容皮,不知是否有影响?

网友:
烫了电容皮应该无大碍的~

网友:
不知道LZ的问题解决没。PCI上无复位?
A15是连到场管的那个脚?先换个好的再说!
另外把主板的芯片组说一下吧
板子上的复位开关也是直接进桥的么?

网友:
关注一下
不插显卡也档25吗?
到底是场管还是NPN三极管。搞清楚哦。
最好你自己画个图给我们看看。

网友:
跑25到显卡了不过,是不是要查电压方面呢,和显卡正常没。。。。。

网友:
再按复位开关就能正常启动并且有显示一切正常”

基本可以肯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了。
看看板子上面有没有门电路。
有的话先换它

这个故障除了和复位电路有关,还会和别的电路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