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进入系统不能关机,点关机,就自动重新启动

楼主(2008-10-22):
杂牌845pe板子进入系统不能关机,点关机,就自动重新启动!!在 power处关机就可以关掉,
coms电池有电,请教各位,往各位能给个路走,谢谢
电池

网友:
先做一下系统,不行再看看硬盘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也是这种问题,英特尔865的,只有板子没换过其他的件都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重做个系统~设置正确的电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