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彩显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22):
遇到问题了, TCL 型号MF707A,  客户送来时不着机, 问详细情况,说是上网突然熄灭后就不着了。试机指示灯不亮,  开盖, 下掉行管, 听到继电器"啲答啲答的响,指示灯时亮时灭, 万用表测得次级输出各组电压跳变, 再断开二次升压后的电路,  主输出电压正常, 经查得一阻尼二极管对散热片(地)击穿短路,更换阻尼管,接复二次供电电路,指示灯绿色正常。上行管,开机到升压(听到继电器响后)指示灯熄灭(屏始终未亮),断电再开。指示灯不亮。把整流管后的300V滤波电容的电放掉后上电能看到指示灯亮绿色,到升压的瞬间指示灯熄灭,

有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网友:
老大 很有可能是升压管坏了 检查下吧

网友:
升压管坏了还能升压吗?  按理不成立的.

断开行管C极或下掉行管, 开机测得二次电压升到250V 以上, 很像电压过高保护.但又查不出问题在于那里?

网友:
你既然是觉得过高,怎么不查稳压反馈电路?开关电源部分。你的300V电路用的什么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光电耦合器?

网友(2008-12-07):
高压包坏的可能性极大,我修过一台TCL MF706就是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