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二次电原起来后就全灯熄灭求助(有新进展了)

楼主(2008-10-22):
遇到问题了, TCL 型号MF707A,  客户送来时不着机, 问详细情况,说是上网突然熄灭后就不着了。试机指示灯不亮,  开盖, 下掉行管(行管三只脚都短路了), 听到继电器"啲答啲答的响,指示灯时亮时灭, 万用表测得次级输出各组电压跳变, 再断开二次升压后的电路,  主输出电压正常, 经查得一阻尼二极管对散热片(地)击穿短路,更换阻尼管,接复二次供电电路,指示灯绿色正常。上行管,开机到升压(听到继电器响后)指示灯熄灭(屏始终未亮),断电再开。指示灯不亮。把整流管后的300V滤波电容的电放掉后上电能看到指示灯亮绿色,到升压的瞬间指示灯熄灭,

有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网友:
TCL显示器MF706我修过一台,和长城显示器的电路是一样的,我估计是你的包挂了,你吸开行管的C极再试一下,看还保护吗?

网友:
刚试了一下,吸开行管C极, 还是保护,测得二次升压后的电压高于250V

请问是什么问题让电压升得这么高呢?

网友:
但我拆下行管还测得的二次电压还是很高啊? 会不会是升压太高了保护呢?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没错.长城显示器和三星显示器一样.开机高压起来后指示灯就灭了.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负载过重.引发电源过载性保护.对电源300V放电后开机会出现重复现象.对这种采用厚膜块作为电源主IC的电源,如初步检查没有明显坏件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谢谢版主,谢谢楼上几位。

再问问版主,为什么我拆下行管后开机还是会保护呢? 看到二次升压后电压高达250V以上。 是什么原因令到电压升到这么高呢?会不会是电压升高的原因导至保护?

因我这里没有这高压包代换。不知还有其它情况不?

网友:
楼上几位说得都有道理,我现在遇到同故障和同型号的机器!!!
我开始判断是包坏了,但换上个新包依旧这样,断开包我的和楼主的电压也一样,现在郁闷中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uid=97765#pid599754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显示器怎么样了啊    有什么好消息了吗?

网友:
我正准备买包更换,但在电子街逛了一圈,没有买到,所以现在也在烦恼中……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空载测的二次电源还是带假负载测的,如果是空载测的就是正常的。还有如果换包后还是熄灯的话那就是包的次级电路有短路,坏的最多是G1负压整流管,在线测不一定能测出来,最好换一只新管。

补充一下:我在修这款机型时是在断开二次电源的升压二极管到包去的跳线后接上一支100W的灯泡,来测二次电源电压的,方法虽然土了点,不过还蛮实用,在接上电源后,二次电源是能稳定在110V左右。另外这款机型坏包的情况特多。

网友:
我是空载测得的,空载听到继电器声音后也熄灭,有包也熄灭。我个人感觉包没坏。可真不知问题出于何方。LS兄台方使留Q号吗?

网友:
顶起来再问,跌得太快了。

网友:
哈哈 啊啊  今天都没空弄它  明天在看看把

网友:
你的包没有坏吗? 查到什么原因了没有?我也怀疑包不会这么坏了吧?

网友:
我的包没有坏    今天有修它  明天再看看把   有消息都记得说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哥啊有什么消息呀  我可郁闷死了  想修它也没时间      抓狂   郁闷中~~~~~~

网友:
还没有修好呢。买的高压包还没寄到。闷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慢慢等噢    有情况力马通知~!!!!!

网友:
有新情况了。(历时一个下午)

更换新包,发现情况与原来一样,高压起来一瞬间灯全熄灭。

在B+与地之间挂一灯泡(行管在),在灯泡处并入万用表测电压,发现:通电50V稍过一会升压到140V左右(电压稳定),再稍过一会电压急升往250V瞬间保护电压降为0V。过程就这样。

继续查找IRF634(二次升压管)的G极,看到两个推挽三极管,拿下测过没坏。实在没办法之下把行场小集成STV9118换掉,上电试机情况还是一样。晕倒!

会不会是行没起动呢?顺着行推动向回找,电容拆下量一量,三极管测一测,发现都没什么坏,实在没办法。再上电试机(心想:如果再不行就放弃吧),奇迹出现!可以了!!!!但屏幕不亮。测得二次升压到140V稍后回落到125V左右,高压包其它绕组有电压产生,但HV好像没有电压,因没有这么高的电压表,只能把手背靠近到屏幕上发现没有静电效应产生判断。 G1电压-70V左右,G2电压500V,RGB电压70V左右。

高压包次绕组有电压产生说明行已经工作了,但是为什么屏不亮呢?ABL信号有问题?但查得ABL线路完好啊。电阻没坏。请教问题出在何方?整个测试有主板信号输入,工作电源灯绿色长亮。没信号输入时指示灯绿色闪亮。

请指教。

网友:
今天又有新进展了,更换尾板的LM2437和LM1237后图像显示已正常,但菜单显示乱码。请会这个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 会不会是LM2480坏了呢?

网友:
有可能是OSDIC坏

网友:
请问那一个是OSDIC?是不是LM2480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QQ加起 我的在质料里面有的

网友:
好的,一会加你Q,你上线我同你讲。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 加起噢 不晓得你是那个~~~

网友:
加了。不知你有没看到,我修那台显示器换了很多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E:
汗 我騎驢乄逛趠鈰 这是我

网友:
这个修出来了貌似也不得多少钱了。。。。。。。。。。。。你都断行管了,你还管包问题?
你把尾板线看看是否由于尾板异常引起电源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F:
利润肯定就没有的了,不过遇上了,有点时间就证实一下自己的能力去到了那一个层次而已。
应该是行不起振引起的吧。尾板与显示有关。电压三枪的都在75V左右,也不成问题。电源次级输出也算是正常了。就是初时二次不正常。

网友:
好深奥啊......

网友(2008-11-21):
此台机器是否由长城代工?如果是,更换FBT和IC401后再试试 看

网友(2009-01-28):
回复 楼主:
修理显示器二次电源反馈信号靠行震荡提供所以必须接行管二次电源才能正常,否则就是启动到200多V瞬间保护的反复动作几次之后二次电源停振。

网友:
菜单乱码一般是换的视放板上的IC只对了前面的型号,后面的尾号也要一样的.要不然功能都能调节而显示的字是乱码.

网友:
呵呵,
你换个管座看看!(虽然不着边,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