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X23不开机代码跑28不用内存跑2c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0-22):
一台IBM X23不开机代码跑28不用内存跑2c,内接口打阻值正常.内存电压正常.
不开机

网友:
内存的总线电压也正常吗?
北桥压住看看怎么样!

网友(2009-12-14):
北桥是很难得坏的 像这个情况一般不要考虑北桥

网友:
考虑断线问题吧,机子已经很老了,对照好板子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