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修复

楼主(2008-10-22):
接一台联想旭日150。故障现象:按开机键,指示灯一闪即灭。
检修过程:该机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键 电流加到0.7A左右马上回到,待机状态。根据经验加焊cpu供电芯片。
电流不掉了,0.7A左右 。然后更换内存,不行。最后手按着北桥,电流能上去了。加焊北桥,接上屏亮了。
总结:我认为这是一例典型的北桥虚焊导致检不过内存的例子

网友:
楼主思绪很清晰呀,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喜欢这样的贴子。学了一手。

网友:
怎样才能知道北桥虚焊呢?

网友:
bu cuo ,原创啊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根据电流表的反应判断出的故障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也期待有更多的原创实例。

网友:
这种问题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哦~~~~~好像就只是说加焊了下3205,然后按住北桥供电正常,从此判断北桥虚焊

网友:
这些是150的通病,加焊了北桥还不过内存的话,就是北桥坏了.你换一个一样的,就会好

网友:
很经典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