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机器不加电注意下门电路问题!

楼主(2008-10-22):
故障现象:神舟优雅Q200C不上电,电流0.01,无3V,5V,
故障分析:该机器故障由3,5V电压产生电路引起
维修方法:首先测试3,5V无,然后测MAX1999的20脚只有3.5V电压,于是找与之相连的电阻,看数据手册改电阻应该为4.7欧,但此时该电阻已经变成35欧,由于未找到4.7欧电阻,于是用0欧电阻代替,试机测20脚16V正常,于是测试5V有,但3V仍然无,于是测3脚3V使能,电压为0V,于是跑线路有一10K电阻与之相连,测10K电阻另一端对地阻值,11欧,显然偏小,于是继续跑线路,用刷子刷未刷到与之相连的,用万用表将整板的原件挨个量了一遍,找到一MOS管与之相连,于是断开MOS管,测阻值仍然是如此,此时维修进入死角,没有了思路,于是想既然该信号点的对地只有11,何不用加电流烧的方法,于是将该点加上2V左右的电压,通电摸到有个型号为7S74的20PIN门电路发烫,于是将其拆掉,阻值正常,找到相同的芯片换上,通电,还是没有3V,于是按开关触发,电流上去了,测3V正常。到此该板维修结束。
维修提醒:对于如果有短路的点先用加点烧的方法可以节省更多时间,跑线路很累,一不小心就漏掉了要跑的测试点!

网友:
神舟的都有数据手册呀,真不错

网友:
学无止境 高手

网友:
此机待机没有3V吗?

网友:
这样的文章很实在,楼主多发点.

网友:
思路清晰~~烧的时候应该去掉这个10K电阻烧短路一段是吧 ?

网友:
完全靠图维修成功转型为跑电路维修。很不容易呐。

网友:
确实很高手!佩服呀

网友:
楼主对电路的分析实在是高。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分析思路清晰
以后多发点类似案例,谢谢

网友:
神舟机器板和台机差不多吗?

网友:
何时我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网友:
很有借鉴意义,楼主真是强人,不知楼主对本人提的索尼VGN-U8C开不了机的问题有没有看过,有无指导意见?

网友:
神舟承龙W260S 通电不加电是什么地方坏呀

神舟承龙W260S 通电不加电是什么地方坏呀?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神舟承龙W260S 通电不加电是什么地方坏呀?

神舟承龙W260S 通电不加电是什么地方坏呀?
该机也是无5V 3.3 怀疑是594坏,目前尚未查处故障点,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神舟承龙W260S 通电不加电是什么地方坏呀

请大师指点:tl594各脚电压:1_0v    2_3.7v    3_0.047v  4_5v   5_1.5v  6_3.54v  7_0v  8_19.5v  9_0v  10_0v  11_19.5v  12_19.5v  13_0v  14_5v  15_0v  16_0v
   请大师指点一下那里出了问题    不胜感激

网友:
"用刷子刷未刷到与之相连的"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楼主说的数据手册是指芯片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真乃高手,工厂级维修水平啊!不过神舟的本本问题就是多i

网友:
顶一个现实中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好文章 学习了!!!

网友(2008-11-29):
思路清晰,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出现这个毛病,学习了,有收获!!谢谢!

网友:
于是想既然该信号点的对地只有11,何不用加电流烧的方法
信号点也加电 有点危险啊 呵呵

网友:
我对这个电流烧比较感兴趣

网友:
太神奇了。。。。。。。。。。。。。。。。。。

网友:
神州的机器的主板是台式机的主板 质量很差的 还是这位高手厉害啊 工厂及维修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