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主板时间跑得快

楼主(2008-10-22):
几天前接到客户送来一板杂牌845主板,主板时间跑得快,,接过主板,心里暗中偷笑,这故障好搞,于是拿到手直接换32.768,开机试了不行,再换一个,还是不行 于是把谐振电容一起换了,还是不行,时间照常跑得很快,好晕....很忙,暂时放着,隔一天闲下来,自己想想得跑一下电路,跑阿跑,发现在谐振电路上有一棵滤波电容,怀疑是不是有点漏电,直接拿掉测量一下,溢出的时间很久,因此判断此电容不良!又再次开机,试下, 呵呵,好了,时间恢复正常跑数,,,,,
总结:这种故障通常都很简单就是晶振老化引起的,但也不要忽略晶振中的谐振电路中电容电阻...

网友:
楼主是怎么发现那颗电容怪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线路跑出来的吧....

网友:
楼主这种维修收费是多少呀?

网友:
请教下楼主如何知道此电容的数值啊~~?在线能测出漏电?

网友:
呵呵,是表达不好啊,当时是怀疑电容漏电,当时拆下来的量的时候,溢出的时间很久,因此判断此电容不良

网友:
这个电容怎么测试出漏电的呀?

网友:
楼主能否给画个图,还从来没见过谐振电路有滤波电容的,很想知道,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宇光,我有和你一样的疑惑,昨晚没发出来。期待图ing

网友:
真的没见过谐振电路有滤波电容的,怪胎?

网友:
有的810  815的CMOS跳线装反会这样

网友:
谐振电路有滤波电容的 它们分别往晶振二脚相连 另一头接地的  和别的电容颜色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