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内存SPD损坏怎么判别

楼主(2008-10-22):
平时帮人搞搞电脑,不知不觉家中已经有二三十条内存了,烦人呀。。我想里面应该很多都是SPD坏掉的,请问大家一下,SPD该怎么判别它是否损坏呢??。。最便宜的内存SPD刷写工具是多少钱一台??》》??》

网友:
INTEL VIA 主板 点不亮 长滴声

SIS 正常使用!

或!
用好的 内存条 带起

能启动

且 RST检测 无错误 !

网友(2008-11-25):
我的是修手机的读写器,就是一个软件,加上一个COM口连接线,一个焊接EEPROM的PCB板,记得当时(99年)花了38元,邮购费用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