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才能让OSD失效呢?

楼主(2008-10-22):
一台旧显示器,开机运行OSD菜单自动弹出,怎么弄都消失不了,不太明白,只知道大概这个(wt62p1)控制着,怎么做才能让它失效呢?请高人指点迷津!
显示器

网友:
你这个机子说的不太清楚.
之前我修过飞利清的机子.也是自己动跳菜单~并且是锁定状态~
先是把按钮换掉;
还有就是CPU KEY1 KEY2 连接的电容直接取掉.
按住菜单OK键就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好的,明天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按照2楼的兄弟的做法解决了,那附近的电容我都快拆完了,就是没拆那两个,不过现在解决了,谢谢,显示器又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