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 机子离普的问题

楼主(2008-10-22):
我有台aoc 7klrh8显示器接来时电源部分炸了。。行管击穿了。

现在都修好了。但问题来了

开机起来一确正常。但关机以后在开就开不起来了。
必须把电源插头拔掉一会儿在插上在开机就可以开机了(开机起来一确正常。)

请问这是啥问题()
不开机时。(但都接入显卡信号下测)得。。12v为20v
6v 为12v。45v为80v  80v为103v

网友:
3842 换过两片。都是拆机的。。开关变压器稳压之路的byv21 二极管换过。稳压之路的电容也换过。还是一样。电源部分没查出啥毛病来。

网友:
看看CPU芯片VCC供电脚与RST脚之间有个电阻。EMC17寸CRT的电阻可换为4.7欧或10欧。。EMC是这种问题

网友(2009-07-13):
查cpu res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