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10-22):
T30待机1.8V有,开机后 2.5V 出不来,换了场管和1715 及周边的电容和电阻还是不行,有时正常时每次开机都好,不正常时每次开机都没有2.5V而且.1.8V也没有了;在2.5V 和 1.8V 没有时,屏上都是彩色的竖条文,但IBM几个字还是能看见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那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有2。5時花屏,沒有2。5時不亮,會不會顯卡芯片壞或供電電感虛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