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运气真差 主板毛病了

楼主(2008-10-22):
AMD3000+
华硕A8N5X(NF4)
希捷 160G SATA

昨天晚上电脑挂机,半夜起来看了一眼,正常,因为A8N5X南桥老是热,所以就按了下南桥风扇,结果风扇下的散热片和主板接触了一下,看到有小火花出现(看了下小火花位置,是几个贴片电阻和电容,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看不出烧过迹象),之后机器出现症状如下

硬盘插在被烧前的SATA接口(主板带4个接口)经常检测不到硬盘。
换其他SATA接口  能开机 不过1-5分钟死机,硬盘灯长亮不读盘!有时候是没进系统就死机,有时候能进系统。

换一个IDE口硬盘 使用没任何问题。

有经验的大侠帮分析下,是原来的SATA硬盘有问题,还是主板SATA接口有问题(开机自检都正常)。
个人愚昧的想法是:SATA接口到南桥的电路中 贴片电阻或电容打火(保险0欧姆??)导致硬盘经常出问题,死机!

高手支招吧!谢谢了先!哎``学维修中,弄坏自己东西好多了!

用HDTune 2.0检测SATA硬盘 说 硬盘寻道错误率 为80 (不及格) 用HDTune2.5检测 为 80(良好)。头晕。

网友:
自己关注中``
大家看看,给点意见啊!!

最后等5分钟!

网友:
我终于做了一次沙发!!!自己做自己的沙发不算

网友:
你接IDE硬盘能正常使用,这说明了你的SATA接口的硬盘是坏了或硬盘线路板短路,你找一台其他的机放上去试一下能用不,能用就是你的主板接口坏啦。

网友:
请问一下怎么样打火法?我第一次听说....想知一下

网友:
一个 火花,就是 当散热片(铁的方形的南桥散热片)一个 脚碰到了下面的元件,贴片类的,就是一个小火花,随即就没有了

网友:
如果IDE的口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明硬盘没问题`
你打打SATA口的俩根数据线的值看下~`
怕麻烦的话就一个个SATA试~如果有一个SATA口能用的话就用着吧~
如果SATA都不能用就说明南桥里SATA模块给打坏了~用IDE的口吧~修的话价值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好,谢谢!有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