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显卡之4片ONDA_7300GT_256M维修过程

楼主(2008-10-22):
今天一网吧老板拿来4片ONDA_7300GT_256M_128BIT显卡,故障是3片花屏,一片开机马上断电保护!说原来是电脑城二楼的*方电脑公司装的网吧机,已经过保,厂家不保,他公司不会修,所以维修只能自己解决!拿到我手上时已经给另外一家维修部看过了,说都是主芯片坏没办法修!(不知道是不是不会修?)
       跟客户谈价钱,我报60元一片修好!他经过一番什么我网吧还有很多卡要修的呀什么什么的讨价论价.......事实证明,讲价是没用的,60元一片!

      上机测试,三片花屏的卡都分别只有一个数据位出错,都集中在FBA61   A47   A36这两片显存位置上,问题是肯定的,要么BGA虚焊或损坏要么是显存损坏要么是相关线路的故障,由于这几片显卡都没加风扇散热,只是试机测试这几分钟,散热片都热得烫手!

     所以.先按BGA空焊处理吧,费话少说,架起我那98元的"高档"风筒,显卡BGA加上焊膏压上5毛硬币,一顿猛吹!

     结果,A47  A36出错的那两张好了,完全测试通过!A61出错的用850加焊显存后也OK!修显卡....简单吧?好像不用技术!

       现在,该修那片开机就马上断电保护的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接口处12V供电脚的对地阻值,万用表一阵滴滴声狂响阻值为2,很明显,故障就出在这里,12V对地短路造成断电保护!根据分析,会造成12V供电短路的原因可能是每一个跟12V相连的零件,比如电容,MOS管,RT9214,PCB板?????等等.....先拆掉BGA核心供电的上MOS管,还是短路,拆掉显存供电的上MOS管.还是短路.....把两个RT9214也拆掉,还是短路...
        开始拆所有跟12V相连的贴片电容,拆一个量一下.....拆了N个电容量了N次以后,终于拆到显存供电上MOS管的贴片滤波电容C32了.....量显卡12V供电脚不短路了,阻值为198欧!正常!量拆下来的C32,已经短路,阻值为2欧!事实证明,电容变电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经常碰到!不足为奇!

        到此,此卡故障已经找出来,把C32拆掉就行了,此C32位置电容就让它空着吧.....懒得装!上机测试,完全通过!
        最后,发一张我用来做BGA的风筒图,注意出风口那里!那风扇叶一样的筒口是自己用不锈钢管和不锈钢片做的,不管是换还是加焊SB NB CPU座 显卡BGA等都是用它!本人就是一把风筒打天下的那种人....因为穷嘛.为了发展需要,年内$$$添一台BGA返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