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E通病,不稳定.

楼主(2008-10-22):
多次遇到IBM R40E,不稳定的问题,表现为有时不过内存,跑28,38等,有时跑FF,加焊南桥,北桥效果不明显,重做也一样,北桥还容易做坏掉,北桥周边的电感检查过,供电也无异常。怀疑是PCB有断线,或者是北桥本身不稳定,或者有别的什么小器件不稳定,这样的问题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通病

网友:
内存槽加焊加焊。。。。

网友(2008-12-30):
是的呀!这种机器我修过好多台了,遇到这种问题加焊北桥好过可用几天就又回来了 我也感觉是通病 不过 R40E R40的这两种机器 可能就是板层有断线吧

网友:
内存槽虚焊也很常见!·

网友:
重做北桥一般就好

网友:
CPU座子做了没有啊···有可能是座子虚焊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北桥引脚孔氧化断了,直接钻孔连上OK,清晰可见的IBM画面又出现再我的面前。

网友(2009-03-25):
本人也是修过几台都是不稳定,晕

网友:
恩,下次研究出来一定回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