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开机掉电后电流为0.00

楼主(2008-10-22):
T43主板应该是面胶的,做南桥是不小心显卡冒锡珠了,开机加点无显于是想拆下显卡重做,但拆下显卡后开机就掉电了而且掉电后待机电流也没了,变成0.00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显卡
掉电

网友:
拆了X300肯定会掉电了

网友A:
不会的啊,另外板拆了后可以正常上电而且显卡会报警的啊

网友:
南桥没做好,重新做一次BGA。

网友:
你动了那,问题还是出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