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跑C1经典案例~~~··

楼主(2008-10-22):
昨天修一板子,开机能开,上内存,C1,再换内存,还是C1,乱摸一下,发现在一个管H11A339BE超热,此管5V进3.3V出此管与1117形状一样,管它的换再说,吹下1117换上,开机跑内存过,最后7F,开机奶显示了,但1117还是热得可怕,感觉不对,是不是哪短路了?万用表测了下内存主供电,发现2。5V主供电变成了3。3V,关掉跑下电路,发现1117经过一个小MOS管再到内存第七脚供电,于是把小MOS管取下,换个好的上去,现测下电压,变成了2。6V,1117也不发热了,开机一切OK~~,小小经验与大家分享~现丑了

网友:
经验是好的~~谢谢楼主~下次麻烦把板型号也写上~方便大家查询~

网友:
同感  要是再有具体故障部位截图就更适合我这样的菜鸟了   会感激你们一辈子滴   呵呵

网友:
呵呵,我有块主板也是这样的问题,等下去查下.

网友:
呵呵...多谢你的经验...

月饼 -2 灌水

网友:
呵呵呵  太感谢楼主了。
以后有这样的经验多发表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估计是那个小场管短路,1117送过来的3.3V被直接导通了,它应该是分两路进内存7脚和184脚主供电的吧

网友:
没碰见过.这到是个经验.谢谢

网友:
这是经验.....

月饼 -2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3.3 v 直接进入内存了,小 ,mos 管烧了。  建议看一下内存供电电路
5 v -3.3 v-2.5 v  寻找相应原件
atx  -1117 管 -mos 管  电路要跑出来

网友:
学习了~~~~~~~~~~~~~~~

月饼 -2 广告/恶意灌水